鋁件結構是否合理

楼主(2017-05-15):
不確定這個鋁件是否可以承受這麼大的力而不產生彈性甚至塑性變形,求各位大蝦賜教!材料為6061鋁合金!
注:鋁件固定在絲桿上,工件前段有一個上下移動的模組,重量約4KG左右,算他5KG.
      希望可以給出詳細一點的計算方法,謝謝!

楼主:
圖片沒發出來  汗- -!

网友A:
你现在选用的丝杆直径是多少?

网友:
推荐看看模组选型手册,或者导轨选型计算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选用的丝杆直径是多少?

10的

网友:
根据经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大虾,有没有公式可以算它承受载荷的能力!谢谢!

网友:
行程多大?导杆多粗?

网友(点评):
行程350左右,导杆10mm的

网友:
太小了,肯定抗不住,能不能增加导轨?

网友(点评):
我这个单轴驱动器,丝杆和导轨是一体的,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查过,可以承受150N左右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