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拖动60吨的小车只需要2KW的电机就够用了?请大侠指点下哪里错了!

楼主(2017-05-15):
计算依据为链接中的文章,http://www.doc88.com/p-402985531291.html,附件为我自己制作的计算表格,计算结果是60吨的小车只需2KW的功率就能拖动,而实际功率为11KW。我自己检查了好几遍没有发现问题,请大神再看下是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A:
轮径大,加速度小,钢对钢滚动摩擦,需要的拉力确实没多大。
8t的地铁转向架,轮径840,一个人就能推走,人的推力才多大?几十斤而已。。。

网友:
轮子是个伟大的发明

网友B:
车轮和钢轨的摩擦系数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轮和钢轨的摩擦系数小了

那么应该选取多大的?

楼主:
此单位为cm,上图表中单位为m,0.05cm=0.0005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径大,加速度小,钢对钢滚动摩擦,需要的拉力确实没多大。
8t的地铁转向架,轮径840,一个人就能推走, ...

你讲的不对,实际使用过程中11KW的电机电流在70%左右,所以选择11KW的电机是合适的,但是为什么我计算的功率这么小?

网友C:
“车轮和钢轨的摩擦系数小了”。应该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计算结果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轮和钢轨的摩擦系数小了”。应该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计算结果偏小。

这个就是按照标准选取的

网友(点评):
车轮和钢轨的摩擦系数应该大于滚动轴承摩擦系数。如六楼的系数。

网友D:
滚动摩擦系数选择过小了,至少要0.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此单位为cm,上图表中单位为m,0.05cm=0.0005m。

什么!摩擦系数可以表示为摩擦力和正压力的比值,怎么会有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动摩擦系数选择过小了,至少要0.1

那么问题又来了,当我将摩擦系数改为0.1之后,需要的功率达到127.5KW!但是在实际使用中,11KW足够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摩擦系数可以表示为摩擦力和正压力的比值,怎么会有单位?

不好意思,是我讲错了,不过改为0.1的摩擦系数后功率达到了127.5KW,这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轮和钢轨的摩擦系数小了”。应该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计算结果偏小。

按照六楼的系数计算结果是64.5KW-89.7kw之间,你确定?

网友(点评):
取0.005

楼主:
也来讨论下呗,我都着急上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轮和钢轨的摩擦系数小了”。应该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计算结果偏小。

系数0.005计算结果也不对

网友F:
我查了一下起重机的参数表,50吨小车运行电机,大约8.5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查了一下起重机的参数表,50吨小车运行电机,大约8.5千瓦。

没有速度的功率是不完整的

网友(点评):
比你的快,38.5m/min

网友(点评):
滚动摩擦阻力和速度有关么?难道你还考虑了空气阻力? 之所以选电机时有速度这个参数,那是要同时加上起动时间而要考虑的加速度。。。

网友(点评):
楼下的,我这是算功率

网友(点评):
楼下的,我这是算功率

楼主:
难道没有大侠能够答疑解惑吗?

网友F:
我根据楼主图片里的参数,计算了一下,差不多就是2kw。
不过不是按照图片里的公式,是按照起重机设计手册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根据楼主图片里的参数,计算了一下,差不多就是2kw。
不过不是按照图片里的公式,是按照起重机设计手册 ...

但是实际就是11KW的电机,电流是70%左右

网友(2019-07-02):
因为速度慢,并且摩擦系数小,所以电机功率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