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摆动液压缸的原理

楼主(2017-05-15):
      这是一个摆动液压缸的内部结构图,没有怎么看明白,液压油怎样转换为输出的旋转运动。知道的大侠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AB油口进油,通过壳体内螺旋线与花键套的外螺旋线、花键套的内螺旋线与输出轴的外螺旋线,这两对螺旋副之间的相对运动实现轴旋转。可以加我QQ2851217812

网友A:
工作原理先从螺旋摆动油缸主要构成部分说起:壳体,含有内螺旋线结构); 花键套,末端连有一体的旋转密封,含有内螺旋线和外螺旋线结构;3、轴,含有外螺旋线结构,跟输出法兰是一体的。 这三部分即为三个相对运动构件,形成了两对螺旋线啮合,分别为:壳体的内螺旋线跟花键套的外螺旋线这对啮合;花键套的内螺旋线和轴的外螺旋线这对啮合。 旋转密封将缸体分为左右两个腔,缸体上有左右两个油口,每个油口对应一个腔。
螺旋摆动油缸工作方式分为壳体的运动和输出法兰的运动:
壳体通过螺栓把四个底脚与结构件固定:从一油口进油将推动花键套边旋转边朝另一个油口的方向运动,从而带动了轴的旋转这种状态没有轴向的移动,即实现了输出法兰的旋转。
通过一圈螺栓将输出法兰固定与结构件固定:原理亦然,可实现壳体的转动,从而带动与四个底脚相连的结构件的摆动。
图片: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yMDY5fDU1YmI3NDZkfDE3NTgxNzg3NDB8MHw%3D
动画:http://www.whlionshare.com/html/195627358.html(需下载)
(网上搜集资料)

网友:
靠螺旋线把直线运动转化成旋转,机械效率低下,好处是角度比叶片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理先从螺旋摆动油缸主要构成部分说起:壳体,含有内螺旋线结构); 花键套,末端连有一体的旋转密封, ...

感谢,有个剖面图就更好了。

网友:
螺旋摆动缸。直线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像丝杠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