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珍珠抛光机怎么确定电机啊

楼主(2017-05-15):
这种珍珠抛光机怎么确定电机啊,最好有数据具体

网友:
象你这三个桶的,要精确进行设计计算。要实用选一个1.5--2.2Kw,转速120rpm左右的减速电机

网友A:
楼主能否告诉详细的扭矩参数,才能帮你准确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告诉详细的扭矩参数,才能帮你准确计算

就是扭矩不知道,什么参数都没有自己设计

网友:
没什么特殊要求,这个还用计算吗?随便装一个看效果在改动一下即可。

网友:
看同行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否则只能自己先简单做实验,再具体设计。

网友:
拍脑袋1.5KW

网友:
脑袋拍出血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