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问题

楼主(2017-05-15):
气路中流量的大小由最小的孔径确定。那这个图示里第二个小孔是不是多余?
注:这个管路只有2种孔径,其中2个小孔都是0.4

网友A:
“气路中流量的大小由最小的孔径确定” 这句话就错了,自己多算算就理解了,气动的东西想深学就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路中流量的大小由最小的孔径确定” 这句话就错了

请教。我那个管路中第二个小孔起作用吗?

网友(点评):
起很大作用

网友:
对缓冲有作用

楼主:
试验中结果是有作用的。进口是个变量(气压)。这样在管路中2道小孔来,想起稳压的作用,不要求精密。

网友:
小孔起到了节流的作用,稳压上来说肯定有用。

网友:
直管压头损失和长度有正比例关系。  截面变化时,如图里截面突变时压头损失很大。

网友:
确实有截流稳压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