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图用钣金怎么画?

楼主(2017-05-15):
我是用旋转然后切除做的这个图,现在想用钣金怎么能画出来,并且展开后是一个平板?

网友A:
骚年,首先你要明白,用钣金命令画图是为了方便出展开图,你这个就算能用钣金画出来也展不开,所以用钣金画没什么意义,还不如直接用旋转命令画

网友B:
平面类折弯钣金功能好操作,特别是钣金折弯半径,你这个形状的感觉旋转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类折弯钣金功能好操作,特别是钣金折弯半径,你这个形状的感觉旋转好画

现在是要做个钣金件,然后直接展开放样,以前都是测量的尺寸放样,很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骚年,首先你要明白,用钣金命令画图是为了方便出展开图,你这个就算能用钣金画出来也展不开,所以用钣金画 ...

现在是要做个钣金件,然后直接展开放样,以前都是测量的尺寸放样,很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要做个钣金件,然后直接展开放样,以前都是测量的尺寸放样,很不准确。

这个钣金件,以前是不是做成一个半圆台加一个半圆柱再焊接的?如果是那样,你把它做成整个的钣金件就不合理。。。

网友(点评):
同意这种看法

网友D:
分成两块,直的一块。斜的一块。就可以用三维的钣金展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分成两块,直的一块。斜的一块。就可以用三维的钣金展开

根据自己需要的尺寸调整(重命名,把后缀.PDF删掉后保存即为SW源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自己需要的尺寸调整(重命名,把后缀.PDF删掉后保存即为SW源文件)

不好意思,我没注意设置下载扣点啊

网友:
这个件用钣金一次做不出来,所以也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