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xcel表格驱动solidworks装配关系详细教程

楼主(2017-05-15):
达到的效果:
  • 使用excel表格控制零件A和零件B装配距离;
  • 不是这种效果

    不是这种效果
    这种方式只能添加几组距离,修改起来不方便;
  • 打开excel表格,修改表格中的数值;再打开solidworks的模型,模型中指定的装配尺寸自动改变,比如:打开excel表格,修改参数为20,再切换到solidworks软件,重建模型,零件A和零件B的面之间装配距离改编成为20;

请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没用过,真的好用的话希望能学习

网友A:
可以实现,不过我不会录制视频。核心点在于当创建好Excel以后,鼠标双击三维中的距离尺寸,就会自动的添加到Excel中。
这样在每个不同的配置中填写不同的数值,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B:
Excel没有试过,不过我做过文本控制的,方程式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cel没有试过,不过我做过文本控制的,方程式调用就可以了

个人也喜欢文本控制的方式

网友:
很简单,你看看软件自带的教程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文本控制的方式

网友:
这个功能牛逼,参数化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不过我不会录制视频。核心点在于当创建好Excel以后,鼠标双击三维中的距离尺寸,就会自动的添加 ...

我尝试过,老出现问题,是否有相应的推荐书籍,或者博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cel没有试过,不过我做过文本控制的,方程式调用就可以了

谢谢指点,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不过我不会录制视频。核心点在于当创建好Excel以后,鼠标双击三维中的距离尺寸,就会自动的添加 ...

方便留下qq吗,远程演示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尝试过,老出现问题,是否有相应的推荐书籍,或者博客。

122746816

网友(2017-12-09):
这个功能,似乎比较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