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形式的断裂?如何改进?

楼主(2017-05-15):
       各位同行朋友大家好,最近公司设备上有一个轴,在客户那里好几台设备都断了,断面如上图,有搞断裂学方面有朋友帮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形式的断裂?应该如何改进?谢谢大家!

网友A:
断口是在退刀槽的位置吗?会不会只是槽根部圆角太小,轴受力后应力集中在槽根部会先产生微裂纹,最后就断了。微裂纹处材料会相互挤压形成光亮带。疲劳断裂。

网友:
我们的设备上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材料硬度是一个方面,再有就是应力集中了,退刀槽和倒角

网友:
熱處理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口是在退刀槽的位置吗?会不会只是槽根部圆角太小,轴受力后应力集中在槽根部会先产生微裂纹,最后就断了 ...

断口是卡簧槽位,这个客户使用时轴的转速相对比较高,其它客户也偶尔有发生。感觉轴细了,强度不够,之前是45#现在改为40Cr了,还没有实验

网友:
改用40Cr,调质热处理,轴最好加粗,估计是受力太大

网友:
退刀槽那个地方的应力太集中了

网友:
高转速下的急停工况,会出现这类的情况。
扭矩过大,一般都是轴选细了的情况。

网友:
好像是淬硬层太厚,没有回火。

网友:
估计你们暂时不想加粗轴,换成40Cr只能说略好一点,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可以的话简单验算一下,公式找机械设计+材料力学,机械手册里应该也有。

网友A:
说到淬火,我们前边遇到过一个轴,淬火前加工R角太小,结果淬火开裂了,不知道楼主这个卡簧槽是淬火前加工的还是淬火后。最好放在淬火后。

网友:
年断口那么均匀,如果设计算不错的话,是调质处理中各环节没有掌握好而到组织粗大.

网友:
目测轴的截面只有套截面的三公之一,还有为什么要用卡簧来定位呢?设计一个台阶不行吗?

网友:
阶梯形主轴各截面发生变化处容易产生应力集中,超负荷时极易发生断裂。应该是疲劳断裂

网友:
扭断,在扭矩和拉力的作用下,轴被破坏

网友:
上个装配图看看结构上是不是有改进的余地

网友:
这问题我处理的多了,断裂口四周出现光滑的平面中间部位粗糙,但是中间部位粗糙面积过大,且四周的光滑平面不够完全光滑,很典型的低周疲劳。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直接原因是轴的直径不够大,然而40Cr这种材质在热处理上面不是很好控制。给机几个建议
1.把轴的直径改大是做简单粗暴的方法
2.如果部改直径可以把轴的材质改成42CrMo
3.可以把轴的调质硬度改到32-36HRC靠近32HRC即可(我去年用H13做轴碰见过这种情况比你这个严重的多)不需要表面热处理或者化学热处理,那都是浪费钱。
4.加工过程的工艺部分一定要仔细检查。
其实不管从工艺还是材质等都不是很好的解决方式,只能将轴的寿命延长几天而已,最根本还是增大轴径
如果你感兴趣关于轴的断裂问题,可以聊聊,我研究这玩意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查过不少资料。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上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到淬火,我们前边遇到过一个轴,淬火前加工R角太小,结果淬火开裂了,不知道楼主这个卡簧槽是淬火前加工 ...

淬火后硬度高了就不好加工了啊

网友:
如果几台设备都断,就可能和设计有关。材料的选择,尺寸的选择。如果楼主方便,不妨晒一下您的工况,扭矩多少?轴颈多大?大家可以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轴的直径是否够。目前要换轴,只能在材料的选择上想办法,还有卡簧槽的结构,看看有没有避开这种结构的可行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淬火后硬度高了就不好加工了啊

有涂层刀片能车的动。只是提醒一下淬火控制不好会开裂。

网友:
今天我看新闻头条上居然也有你这个咨询

网友:
轴要热处理的,轴表面要上磨床。轴肩出的R角很关键。我觉得,还有就是那个卡簧槽,看看有没有好的结构改善一下。那个键槽貌似也有影响。是不是铣到轴肩的根部了。

网友:
高转速?不用联轴器的吗?

网友:
疲劳断裂。重新校核吧

网友:
感觉就是扭矩过大导致断裂的,

网友(2017-11-22):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如果钢材表面有裂纹或者内部有裂纹,断裂是会出现疙瘩状

有图吗,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