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一捆钢材,大约2.7吨重,求电机功率

楼主(2017-05-15):
输送一捆钢材,大约2.7吨重,用的是半径165的半圆辊筒,辊筒之间有设一个托辊,想知道需要大多的力才能带动钢材,电机选多大的呢,求计算公式

网友A:
不会算的话,你可以参考参考同型号的稍微放大一点就行
你这里缺条件,链条传动还是皮带传动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算的话,你可以参考参考同型号的稍微放大一点就行
你这里缺条件,链条传动还是皮带传动还是其他的

链条传动的,

网友:
参见如下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