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压面条机

楼主(2017-05-15):
河洛面液压的看见淘宝上老贵了。。

楼主:
单片机51的.那种带按键跑马灯程序改装延时的.固态续电器..单片机连个变频器,数字电位计.那个便宜丝杠连个编码器知道油缸位置速度

楼主:
哪个电机可以经常停吗.推荐个. 。那个溢流阀可以经常调节吗?就是用膜片联轴器把7字型减速机和那个溢流阀连起来配个扭动电阻1个单片机压力传感器调那个溢流阀行吗

网友A:
面质这么软,为什么要用液压去做动力,是不是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质这么软,为什么要用液压去做动力,是不是过大了?

玉米面荞麦一点都不软。螺纹饸咯面手动的能吧螺纹拧坏。。。以前塑料的。把面和软了呀出来的没硬的好吃

网友(2019-07-29):
lz的压面机成功了吗

网友(2024-10-07):
引用 楼主:
玉米面荞麦一点都不软。螺纹饸咯面手动的能吧螺纹拧坏。。。以前塑料的。把面和软了呀出来的没硬的好吃

@hl90 是我孤陋了,还真的有很硬的面,把机器给干坏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