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怎么带动滑块

楼主(2017-05-15):
如题

楼主:
新人求助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往复运动,可以将滑块的工件与皮带锁一起。

网友:
背靠背安装滑轨并不好
要么同朝上要么同朝下

网友:
我觉得4楼正解。

网友:
你这是爆炸图,与你说的运动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A:
用同步带齿形压板,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同步带齿形压板,如下图

淘宝上很多,很多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皮带式的电缸吗

网友:
这种同步带联接方式很多少的,见图

网友:
直接用同步带齿形压板

网友:
有现成的同步带齿形压板,可以根据你的皮带型号来选择,X宝上可以直接找。

网友:
用丝杆的可以找我

网友(2017-08-31):
不就是个电缸嘛

网友:
看来都爱用米思米的东西啊

网友(2018-01-17):
九楼正解,米思米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