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牙校核问题

楼主(2017-05-15):
需要校核一个油缸及油缸盖上的螺纹,由于材质 热处理一致所以只需要校核油缸盖上的外螺纹。螺纹大径80,螺距1.5,旋和长度大概12mm。
根据wenku.baidu.com/view/892c4d0b4a7302768e9939e7需要校核三处:挤压强度,抗剪强度,抗弯强度。
想请教大家以下几个问题:

  • 不考虑公式对错,是否需要校核上述三处?
  • 权威的校核过程案例或者推导我应该去哪里找?机械设计手册?教材?(包括不限于我要校核的东西这单一案例)
  • 抗弯强度校核中,M和W的推导过程是什么?
  • 美标螺纹,英制螺纹等牙型的校核相关标准案例的查找应该如何进行

网友:
一般我们只会谈论它的扭矩,你这三个强度比较高深,很少会去探讨了

网友A:
机械设计里有。。。
抗弯系数是一个人为系数,材料力学。。。
美、英螺牙标准。。我小的螺丝接触的比较多都是用螺纹规。。具体参数网上也有
其实为什么要看推导过程。。。。重点不是用结果来看结果吗。。
上述本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里有。。。
抗弯系数是一个人为系数,材料力学。。。
美、英螺牙标准。。我小的螺丝接触的比较多 ...

机械设计里有。。。# U5 g$ P7  v6 B) n
抗弯系数是一个人为系数,材料力学。。。
美、英螺牙标准。。我小的螺丝接触的比较多都是用螺纹规。。具体参数网上也有
其实为什么要看推导过程。。。。重点不是用结果来看结果吗。。
上述本人愚见,

机械设计手册吗?
人为系数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美,英的如何校核,不是测量
我就是想看推导过程,结果不需要看,有了还看什么

网友:
一个简单的方法,根据螺钉等强度设计,你只需按6个m10 螺钉受拉来校核就行了。若非得自己算可参考机械设计手册螺旋传动部分。

网友B:
写错了是八个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是八个螺钉

为什么是8个,为什么是m10

网友B:
标准螺钉的螺钉圆柱部分的抗拉和螺纹部分的抗弯抗剪是等强度设计的。m10 粗牙螺距为1.5,螺纹旋合展开长度m80 和8个m10 是相同的,所以螺纹处强度近似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螺钉的螺钉圆柱部分的抗拉和螺纹部分的抗弯抗剪是等强度设计的。m10 粗牙螺距为1.5,螺纹旋合展开长度m ...

第一句的出处我能在哪里查到?

如果m80螺纹旋合有效长度只有8mm,m8螺钉最低旋合长度假如也是8mm,如果材质和工艺都一样,是不是用10个m8的标称的最低保证载荷的和比较实际拉力就可以,假如旋合只有6mm,就用14个m6的。是这个意思吗?(螺距假如都是1.5)

如果有效旋合长度是8mm,我非要拿8个m10计算,是不是f/(n×s)小于对应等级的最低抗拉强度就可以了(f是拉力,n是有效旋合长度,s是8个m10螺栓应力截面积总和)

网友B:
随便找本机械设计书,螺栓受拉校核中都没有校核螺纹,你想想是为什么。所以你这样算结果绝对是保守的,但这里要保证旋合8圈及以上。
螺纹校核只是校核螺牙截面,m10 螺钉粗牙螺距1.5,所以截面计算出的强度和你的一致,剩下的就是旋合的展开长度,m80大约和8,9个m10 螺钉相当,所以就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本机械设计书,螺栓受拉校核中都没有校核螺纹,你想想是为什么。所以你这样算结果绝对是保守的,但这 ...

为什么是8圈以上,假如校核m80x1.5的,如果旋合只有5圈,假如m8有效旋合最低也是5圈,是不是直接校核就可以了?

网友B:
平时我设计时是大于等于四圈,圈太多了没用,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我设计时是大于等于四圈,圈太多了没用,个人感觉。

1、我仔细看了看GB/T3089.1-1997,没看到对于螺纹旋合长度的规定,只找到了承受拉力但未旋合的螺纹长度规定,也就是说保证载荷作为计算的话,旋合长度我不知道怎么参考,这个能指点下在哪里有吗?
2、如果真的按这种换算的方式计算的话,油缸盖的材质和热处理工艺就要根据对应等级的螺栓或者参考他的材质参数进行简单对比校核,如果现用的材质热处理后的性能只有个下屈服应力,这样螺纹牙的抗剪好说,保守的话许用屈服应力乘以0.6作为许用切应力,许用压应力也可算作乘以1.2校核,这个弯曲应力查了一天了,也没找到相关的参考或者计算文件,这个怎么弄?

网友:
4圈是经验,不知道出处,大于8算就对螺纹强度无提高是随便找本书就有的,许用剪切和弯曲应力机械设计手册螺旋传动部分都有。

网友:
以牙齿屈服为破坏基准的话就比较麻烦,先得计算出牙齿每点的力,再去校核;
以牙齿发生塑性变形的话,就简单了。每牙在都发生塑性变形后,几乎是均匀受力(前提是牙齿间隙不能大),就可以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