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选用心得

楼主(2017-05-15):
       加工不同的产品的不同工艺的情况下,切削液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
       就润滑性能来说,油基切削液的润滑性能一定要比水基切削液好。但是,水性切削液的冷却效果却明显的优于油基切削液。一般来说,慢速切削对切削液的润滑性要求会更高,当切削速度小于30m/min时,需要使用切削油。乳化液把油的润滑性和防锈性与水的冷却性结合起来,因而产热量比较大的高速低压力的金属切削加工很有效。
     放了极压添加剂的切削油,当切削速度不高于60m/min时,不论对任何材料的切削加工都是有效的。在高速切削时,由于发热量大,油基切削液的散热效果差,会使切削区的温度过高进而产生烟雾、起火等现象。此外,由于工件温度过高易产生热变形,影响工件加工精度,故多用水基切削液。
  与油基切削液相比,乳化液的优点在于较大的散热性、清洗性和经济性,有利于操作者的卫生和安全。因此,金属加工厂比较乐于使用乳化液,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加工厂都在使用乳化液。实际上除特别难加工的材料外,乳化液几乎可以用于所有的轻、中等负荷的切削加工及大部分重负荷加工,乳化液还可用于除螺纹磨削、槽沟麻削等复杂磨削外的所有磨削加工,乳化液的缺点是空易使细菌、霉菌繁殖,使乳化液中的有效成分产生化学分解而发臭、变质,如果天气比较暖和的情况下,长时间不开机的话,因变质产生的臭味可是难以抗拒的,所以一般都应加入毒性小的有机杀菌剂。
       化学合成切削液的优点在于经济、散热快、清洗性强和极好的工件可见性,易于控制加工尺寸,其稳定性和抗腐败能力比乳化液强。润滑性欠佳,这将引起机床活动部件的粘着和磨损,而且,化学合成留下的粘稠状残留物会影响零部件的运动,还会使这些零件的重叠面产生锈蚀。
       总之,机加工行业不可小看切削液的选取,合理的选用切削液会带给公司意想不到的效果,反之,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网友A:
切削液,有润滑、冷却、排铁削等作用
实际使用时还有一些限制。
大多数机床,本身自带一套循环装置。而一些大型的机加工车间,也有一套循环系统,非常大。这套系统除了提供切削液的润焕功能,更重要的是把铁削带走。这时一般都是用乳化液
这个系统不太好伺候
选择适当的切削液之后,
要把像游泳池一样大的一池子切削液配好,这需要依靠供应商提供程序,合理配置。程序不合理可能乳化液溶解不好,或者出现大量泡沫而溢出。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先把水放够;然后循环起来,乳化液缓缓的倒入一条水沟里,循环不能停。忌成桶的原液直接倒入池中。
使用中的维护:弄不好切削液很快就会坏,严重的可能使得你整条线上的产品锈迹斑斑,惨不忍睹。出现这种情况一是选用不合理;其次企业自己维护和供应商售后服务是不是到位;再有就是设备没有调试好、没有清洗干净
维护主要有测浓度(糖量计)、测ph值(试纸)、生物监测(检测盒)等等,好一点的有专门的实验室。必须严格管理,严禁往切削液系统倒脏水、倒剩饭,甚至大小便。
监测指标一旦异常,立刻通知供应商来维护。常见的是补液(提高浓度,工厂要常备切削液),另外就是加入添加剂(防止化学-生物变化,这由供应商操作)
最麻烦的是真菌大量繁殖,也就是机床上长蘑菇,不常见,一般是厚厚一层黑皮,附着在管壁上。这时不要用纯物理的方法,比如用喷枪烧管壁,这玩意烧不下来。可以试一试用水玻璃、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苛性钾的混合溶液,系统封闭打循环,至少24小时。记住,千万要学化学的人来干。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最可能的就是各个部门推卸责任,而且是理直气壮。坦率的说,也的确没有那个部门能胜任这种问题的解决。
注意,集中供液系统最好全部是不锈钢,忌讳用铁管。
最后一项就是降解,供应商必须提供流程和方法。这也是一笔费用

补液(提高浓度):常规维护,一是使用的溶液要保持合理的浓度。二是不能长时间静止。
合理的浓度,不仅仅是切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保证其不变质。这种溶液是化学--生物平衡系统,为了抑制生物导致的变质,要保持一定的碱性。好的原液中保持碱备,能自动保持碱性水平。到需要加杀菌剂时,这池子溶液离完蛋也就不远了。据说最好的能维持四年,不过价格非常高
不能长时间静止,是因为在静止时,菌类繁殖加快。另外,机加工中多数是铁,铁离子会促进细菌繁殖。而且铁离子与液体接触面积越大,变质越快。磨床里的乳化液比其他床子的容易坏就是这个道理。经常循环,可以增加氧气含量,对抑制甚至杀灭厌氧菌大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削液,有润滑、冷却、排铁削等作用
实际使用时还有一些限制。
大多数机床,本身自带一套循环装置。而一 ...

专业!!!!!!!!!!!

网友:
水性切削液中的皂化液,真实可靠、管理简单。其它,都是要严格管理才有效,否则,真的不如前者。

网友:
赞,实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削液,有润滑、冷却、排铁削等作用
实际使用时还有一些限制。
大多数机床,本身自带一套循环装置。而一 ...

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
一游泳池的切削液,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