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提高硬度

楼主(2017-05-16):
       产品如图。这个测钉是装在一个发射装置上,推力大概是800N,快速打入到混凝土当中。
       现在遇到的问题:产品打不了两下,尖就没了。   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材料选的不对,还是热处理的方法不对。

网友A:
围观
这种产品一般不是一次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
这种产品一般不是一次性的吗?

不是,正常情况下是用35-50次。磨损量超过0.5mm就不用了

网友:
围观群众来了

网友:
方法比较多了,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如:渗碳  渗氮  碳氮共渗 高频淬火  真空淬火  液氮淬火等等

网友(点评):
材料是W6Mo5Cr4V2(M2) ,硬度能达到就行。现在的尖易磨损。是工艺不好吗

网友:
盐卤淬火+回火

网友B:
这图纸画的。。。
硬度单位都没有么?
材料我不是很清楚,百度了一下只有6025高温钢和6025不锈钢,高速钢又是情况?请高手指正

网友C:
我觉得测钉的结构型式和材料不是很合适,建议图中45度锥部分的结构可以参考液压破碎器镐钎(如图),材料改为42CrMo。仅供参考,认识不全,还请各位前辈指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测钉的结构型式和材料不是很合适,建议图中45度锥部分的结构可以参考液压破碎器镐钎(如图),材料改 ...

个人觉得轴承钢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轴承钢

网友:
800N,力也不大啊。多换几种材质试试,热处理请教请教老师傅。大隐隐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纸画的。。。
硬度单位都没有么?
材料我不是很清楚,百度了一下只有6025高温钢和6025不锈钢,高速钢 ...

材料应该是W6Mo5Cr4V2(M2) ,这是老图纸了,都不知道是谁画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轴承钢可以考虑

轴承钢常用棒料起始规格是10mm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轴承钢常用棒料起始规格是10mm的。

难道不会车?磨 ?热处理?

网友:
前端用铜焊一块钨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会车?磨 ?热处理?

兄弟,这种反问没有意义。你应该明白我这样说的本意是轴承钢切削性能不好,而且价格高,不适宜做锥尖类的冲击耗材。而且我也说了,测钉45度锥结构可以改进一点,而且顶部不需做的太尖,要不然用不了几下磨损就超过0.5mm了。

网友(点评):
铭睿大侠说的很符合我们的现状。我们之前做的大概是0.4元/个。 平均寿命在30-50次之间。 还有大侠你说的45度的结构,这个您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在网上搜索镐钎图片,就能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种反问没有意义。你应该明白我这样说的本意是轴承钢切削性能不好,而且价格高,不适宜做锥尖类的 ...

我道歉对不起  。轴承钢的加工性能挺好的呀,并且它的淬透性能非常好 耐磨性能较好

网友(点评):
考虑价格的话,不可能上磨床。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道歉对不起  。轴承钢的加工性能挺好的呀,并且它的淬透性能非常好 耐磨性能较好

兄弟,共同学习吧,我说的也不一定对。用不着道歉,争论的目的就是把问题分析透彻,不存在谁对不起谁。

网友:
表面可以镀钛,冲压模具中常用镀钛来增加表面耐磨性能

网友:
其次表面渗氮也是一种增加表面硬度的方法

网友:
材质可以考虑更换,但具体不太懂,我们以前模具中用Cr12MoV,后来用Cr12Mo1V1,使得零件强度和耐磨性等性能得到了提高

网友:
关键是要增加表面耐磨性,可以考虑热作模具钢。

网友(点评):
大侠,耐磨性和冲击有冲突吗,我们现在的仪器相当于把这个钉子发射出去,力度也很大

网友:
尖的锥度必小些(再尖些)

网友:
零件硬度太高的话,会很脆的,也就是你目前的情况

网友:
要不换成合金钢试试

网友:
如果是冲击造成的,就需要增加材料强度。我认为还是因为冲击力产生的摩擦力让射钉快速磨损了。

网友(点评):
大侠有推荐的材料吗

网友:
硬度检没检?我看不光是硬度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 能给分析一下吗

网友:
现在的尖是碎掉了还是磨损没了,要分清楚,我感觉是整体硬度太高了导致尖很容易碎,

补充内容 (2017-5-18 08:07):
尖是在淬火后磨出来的吗,如果是先淬火后磨尖我认为是磨削热量集中在尖部造成尖部的温度过高产生了退火,磨完之后将尖部单独淬一次火,或者看一下磨的过程中尖部是不是出现了变色

网友(点评):
是尖弯掉了

网友:
做渗碳处理,这个样表面硬度会增加,基体韧性又不会下降。
原来你做的硬度有没检测过,材料的热处理工艺影响很大,
如果这些都没有管控好,用什么方法都没有用。

网友:
H13,材料牌号:4Cr5MoS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