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可以钻孔吗?

楼主(2017-05-16):
昨天部门的人为了铣床钻孔问题争论了一番,我们的零件都是A3/45板料,都是小件,铣完后直接铣腰孔和钻孔,大家意见不统一,想听听各位的建议和意见,谢谢!PS:再补充一下,我们是炮塔铣

网友:
铣床加工要遵循的原则是:先主后次,先基准再其他,先粗再精~

网友A:
铣床的全称中包含万能。。。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如果钻的都是小孔  有点大材小用了。。。另外你可以问他么 这样问题  加工中心可以钻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的全称中包含万能。。。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那能不能完全达到技术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完全达到技术要求?

您是什么技术要求?

网友:
铣床必然能钻孔。

网友:
炮塔铣钻孔是没有问题的,对于小批量需要铣钻的工件,

在铣床上一次性加工出来是比较合适的,免去了二次定位,

精度也比钻床要好

网友:
那更好,就是不经济

网友:
楼主断章取义了!
下面一阵骚乱!
我猜人家争论的是适不适合钻需要的孔,按图纸要求精度工艺合不合适而已。

网友:
理论上当然可以,但是一般不这么用

网友:
单纯能不能做那肯定是没一点问题的,但是要不要这样做那就另说了

网友:
仅从提问看,是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可既然公司讨论了,实际应该不是这么回事。还是拿图纸说才能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
為什麼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