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发表面处理的产品老是丢失怎么办?

楼主(2017-05-16):
请教各位前辈,我们公司发外电镀或者发黑的的零件,供应商老是丢失,每次送货都不齐全,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吗?谢谢!

网友:
这个要通过合同来管制约束,缺货就赔款处罚~

网友:
我们都是定好协议,缺一件扣10倍的产品价值,一般不缺货

网友:
扣一次货款就会改好的

网友:
关键看你找的处理商的管理能力,及你的工件大小,要是很小的话掉件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你们公司没有供货商考核?
常用同类型供货商2~3家,备用2~3家
每年把评分最次的剔除,换一家新的补进来
在下发订单的时候,合同注明你们的责任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把规定数量的货送到他们公司
他们的责任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把规定数量的货加工完成送回你们公司
逾期怎么处理,不符合图纸要求怎么处理,遗失怎么处理都写清楚

网友(2017-09-30):
剔除???你们附近电镀或者发黑多?

网友(2017-11-07):
每次供应商送货过来我们都是马上清点确认的,发生丢件马上让供应商去找一般都能找得回来。

网友:
简单问题,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