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孔加工精度要求

楼主(2017-05-16):
现在我想标钣金孔加工精读,一般要求钣金孔加工水平和垂直精度为多少?2丝吗?

网友:
钣金孔要什么精度
过螺丝的话放大个1毫米都行
实在不行上幺形孔

网友:
0.03-0.05

网友:
薄板还有这个要求?一般都只标钣金上孔位置度要求和孔新距公差的

网友:
何为钣金:钣金通常是指在6mm以下的薄板,常用的钣金厚度也就在1.0-4.0。可以想象这么薄的板,做到楼上说的0.03-0.05精度是什么概念,我在华为都没做过这么高精度的钣金,最精密的也就±0.1的精度,而且是模具成型前后调整花了相当长时间!所以不懂不要乱说。一般模具成型的话,标个±0.2算中高精度。同一平面上CNC的孔距话,标±0.15。要是手工折弯,那就看技工的水平了,手工折弯几乎是没什么精度可言,而且每个产品的尺寸差异很大。

网友:
典型的设计不考虑生产,0.1的精度在激光切割机上给你搞,加工费每个孔0.3元---3元,0.02的精度只有到加工中心之类给你搞,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幅面,每个孔加工费估计得10元---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