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5#圆钢 加工 风机的长轴的工序有几道?

楼主(2017-05-16):
   各位老师,用45#圆钢加工风机的长轴的工序有哪几道,有知道的吗?谢谢拉

网友:
起码得先贴张图纸出来吧

网友A:
粗车
调质
半精车
铣槽
精车
磨削

网友:
楼上正解,轴类零件都是车床加工的,莫过乎粗车与精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粗车
调质
半精车

请问一下,调质处理具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点评):
象风机轴写上HB245-295

网友(点评):
考虑变形量在下料时要保证外圆有充足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车
调质
半精车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调质处理具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调质需不需要考虑调质深度,精车是否对调质层有影响?

网友:
轴的表面粗糙度要求不高的前提下,是可以以车代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