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SW关于焊件切割清单的问题

楼主(2017-05-16):
SW关于焊件切割清单的问题:
一个零件构件中同时有型材和板材,在出工程图做切割清单
时候型材可以自动出来长度和规格,而板材需要怎么设置才自动能出来长度和规格呢?
有网友说是在特征的焊件属性里创建边界框,然后在属性中设置一项长度或规格,再把3d边界框对应的属性复制进来;
这种方法用这也行就是比较慢,板件少了还行,板件多的话一个一个复制,好麻烦,有没有更快更直接的办法呢?跪求大神点我一哈子。

网友A:
复制进来?是否操作不当?
打开属性栏的时候直接点尺寸就能调用尺寸属性了

网友B:
装配档里面参数化设计可以方便解决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进来?是否操作不当?
打开属性栏的时候直接点尺寸就能调用尺寸属性了

比如要这个这箱体类的焊接件(不是做的装配体),怎么设置,才能在焊件切割清单里实现自动出来这几种板的长宽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档里面参数化设计可以方便解决这类问题~

比如要这个这箱体类的焊接件(不是做的装配体),怎么设置,才能在焊件切割清单里实现自动出来这几种板的长宽厚度?

求大师指点:

网友C:
模板啊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板啊模板…

大师可有模板?

网友:
同求此答案,现将板件分离出来再装配进去,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在icax看到类似的
关键字 多實體內各個實體的屬性連接到工程圖練習

网友(2019-02-08):
用多实体钣金做,切割清单属性里可以链接到下料尺寸

网友(2019-08-08):
大神有模板吗?一直纠结这个问题但是搞不懂啊

网友(2020-03-09):
同样的问题已经困扰我很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