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金钢供货及热处理后性能参数如何选择问题

楼主(2017-05-16):
比如40CrNiMoA,搜到的参数可能是屈服强度大于980MPa,那调质后,淬火后都能达到多少?主要是带入到计算中的参数不知道如何选择

网友A:
好些没有这类的测试啊,一般只侧淬火后的表面硬度啊

网友B:
热处理后的硬度可以查手册的,也可以直接通过硬度仪直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些没有这类的测试啊,一般只侧淬火后的表面硬度啊

那这种热处理后抗拉强度,屈服强度等的数据如何选择来带入公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后的硬度可以查手册的,也可以直接通过硬度仪直接检测

不是看硬度,是看惹出后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变为了多少,这个数值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