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液压泵和蓄能,请教

楼主(2017-05-16):
      求教气动液压泵和蓄能器的若干知识,
比如我一个气动液压泵是haskel,M188,1/3HP,那么这个功率输出在哪里?我的泵最大流量0.29L/MIN,那我空气的流量该怎么选择?我的泵输出压力最大是1034bar,但是我现在的要求是输出到19mpa,这时候我选蓄能器的最低压力是多少?最高压力又是多少?我想19mpa的时候把他停掉减压,是要控制泵还是说控制空压机?

求一个大神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当出口压力升高时,气动液压泵会减速运行,并对差动活塞产生一定阻力,当力平衡时,气动液压泵自动停止运行。当出口压力降低或气体驱动压力增加时,气动液压泵会自动启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