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的常见错误示范,机械人千万要注意

楼主(2017-05-16):
轴承在安装中操作不当经常会造成轴承提前损坏或使用中早期失效。大大的提高了轴承成本,网上高手整理了几个常见的错误安装情况!

走内圈

轴与轴承内孔配合过松(俗称“走内圈”)

由于轴与内孔选择的配合太松,使轴与内孔表面之间产生滑动。滑动摩擦将会引起发热,使轴承因发热而损坏。
轴与内孔表面之间产生滑动的痕迹

内圈端面与轴肩摩擦发热产生裂纹

当“走内圈”时,内圈与轴之间的滑动摩擦将产生高温,由于内圈端面与轴肩接触面很小,其温度会更高。使内圈端面产生热裂纹,热裂纹的不断延伸,将使轴承内圈在使用中断裂。

轴与内孔表面之间发热后产生粘连

由于“走内圈”使内孔与轴表面之间产生滑动摩擦,引起的高温使表面金属熔化并产生粘连。

走外圈

壳体孔径与轴承外径配合过松(俗称“走外圈”)
由于壳体孔径与轴承外径选择的配合太松,使它们表面之间产生滑动。滑动摩擦将会引起发热,使轴承发热而损坏。

壳体孔径与轴承外径表面之间产生滑动的痕迹

铁锤直接敲击轴承

安装内圈(或外圈)过盈配合的轴承,禁止用铁锤直接敲击轴承内圈(或外圈)端面,这样很容易把挡边敲坏。应该采用套筒放在内圈(或外圈)端面上,用铁锤敲击套筒来安装。

加热温度过高

有些用户用乙炔喷枪对轴承内孔进行加热,当加热温度超过727℃(轴承钢的相变温度)时,轴承钢内部的金相组织将发生变化。当轴承冷却后,轴承内孔就不能恢复到原来的尺寸,通常比加热前的尺寸要大。

被乙炔喷枪加热后的轴承,表面变成黑色

网友A:
请问大侠,轴承加热到多少温度合适呢?用怎样的加热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轴承加热到多少温度合适呢?用怎样的加热方式?

我觉得,如果保持架是塑料或者树脂,应该不超过120度,如果是铜之类的,那也尽量别超过300度,一般轴承都是过渡配合或者小过盈配合,温度都不需要很高的。个人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轴承加热到多少温度合适呢?用怎样的加热方式?

我这里装配的时候,都是确认一下轴、轴承的过盈量,然后再根据热膨胀系数进行加热,温枪检测温度最高时候也就12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轴承加热到多少温度合适呢?用怎样的加热方式?

热套工艺,加热温度与最大过盈量、材料线性膨胀系数、内径有关(自行百度,有公式);常见加热方式有介质加热(水、水蒸气、油等)、火焰加热、燃烧加热;
一般轴承加热小于120摄氏度,是因为轴承材质和回火温度等特性决定的。

网友:
楼主,请问对于大型减速机,箱体的剖分,轴承座处的孔径,一般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
我们用的轴承一般加热不超过300度的,和轴承的大小有关系

网友:
正常使用时候轴承内部滚珠要不要加润滑油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