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种在水平面可以水平夹紧的装置设计

楼主(2017-05-16):
像图片的机构产不多,要求通过水平旋转,可以实现上下夹块的移动并可以夹紧,夹紧力在100n以上
想了一上午,没有灵感了,希望帮助

网友:
蜗杆机构或者楔块原理,还得看你要求上下夹块设计输入的移动行程

网友:
肘夹不行吗?气动夹紧不行吗?气动夹手不行吗?横向吊钢板的夹具不行吗?

网友:
用杠杆原理,调整楔块放的位置,楔块放在钳口转轴后方。

网友:
这种压紧方式我们是经常会用的,参考如图,这个动作是需要连杆中旋转副做为支持的

网友:
用凸轮副可以实现

网友:
图片不是水平旋转,是竖直旋转。水平旋转可以用虎钳的结构原理:

网友:
螺栓螺母不行?

网友:
雨伞结构、机械手结构都可以。连杆机构、槽轮也行。
方法很多,看你的预算是多少

网友:
建议那个斜块的方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