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利用管道设计改变管子的粗细方法(有图)

楼主(2017-05-16):
那么,管子的粗细是由接由谁决定?我懵逼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注意看你最细的那根管子,引出位置不在接头口处,在里面的小台阶上。管径是根据你引出接头、法兰等自动确定的。

网友:
只要是参数化的设计,更改直径肯定很方便的

网友(点评):
刚好,就这个地方的轮廓草图是改不了的

网友:
切忌望文生义,你以为是什么功能就得是什么功能,那不搞笑了吗,那么全面的中文帮助文件没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