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开始步路”之后。。。

楼主(2017-05-16):
从库中拖入链接件后,右键点击——连接点——开始步路。。。。
发现有的自动生成的管子粗细,不是根据孔的大小决定的。求大神指点,我又懵逼了。。初学。

网友:
在开始布路后可以选择管子,默认的为上次选得,

网友:
这个和管接头和管子的标准、规格都有关系。不同的程序版本略有偏差的。单从楼主的描述,还无法准确判断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
不要望文生义

网友:
原来管路可以这样设计,很方便,学习了。是不是要另外装一个管路设计插件?我的SW2016没有管路设计的选项。

网友(2019-11-14):
不经常用,学了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