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结构可行吗

楼主(2017-05-16):
丝杆长度1米,这样可行吗?承载重量16KG

网友:
用气缸不行吗

网友(点评):
用气缸?1米长的气缸,我中间还要停的

网友:
我觉得改成齿轮齿条可能会更好点,你这个是滚珠丝杠吗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是滚珠丝杆,请指教

网友A:
楼主这种结构我之前做过,一模一样的,你要做的不卡死,比较顺滑,这个要注意几点。
1,加工精度要严格把控
2,安装精度的问题
3,直线轴承的选型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四根长杆的长度是关键。

这种做法,我不建议这么做,如果只是单纯的只是升降,还是用气缸,或者升降滑台比较好!

网友(点评):
是的,这样容易卡死,而且这4根导柱上面没有固定,更容易卡死,所以我想改为直线导轨

网友(点评):
4根导柱上面没有固定,这是关健,就是行,也只能是凑合,而且不能重载!

网友:
我估计你这个受力不均,要卡死,最起码要两根丝杆

网友(点评):
就是怕会卡死

网友:
丝杆加粗或者位置移动中间位置

网友(点评):
之前就是丝杆在中间位置,但是空间利用太小,所在才想要改在边上

网友(点评):
丝杆放在中间啊,如果空间受限,可以用同步带把电机偏置安装啊。

网友B:
两个丝杠好一点,你现在的情况相当于一个简支梁

网友(点评):
两个丝杆用同一个电机吗

网友:
丝杆很容易卡死,建议使用气缸

网友:
结构可行。
有两点需要改进:
1.把直线轴承加长。必要的话用加工件和俩轴承组成一个长轴承。
2.光轴两端都要固定,提升刚性。可以选粗一些,比如直径30以上。固定座也要加固。

网友:
要卡死啊感觉

网友:
这个真心会卡死的……

网友:
上面的四根杆子连接在一起,感觉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
四个柱子是导向,到时晃来晃去的!

网友:
1米行程比较长,四个导向。估计有问题,还是不要采取这种结构,除非万不得已,可以一试。

网友:
二头要固定。丝杆放中间尽量

网友:
承重16kg为啥要4根导柱?结构应该简化。

网友:
建议用两根光杠,加一根丝杠,一根光杠上两个导向套。
如果空间允许,也可以用两根直线导轨,加一根丝杠也行。
现有机构容易卡死。

网友:
一根丝杆,一根光轴,托板增加竖直滑板呢?光轴上下套两个滑块(距离远点,短的滑块就行了)。
把四根光轴及附件及相关孔的采购加工费,铆足劲儿花到一根光轴和一根丝杆上?

光轴和丝杆的距离足够的话,水平面上的晃动也没了;
增加竖直滑板上下固定两个滑块,托板的水平度有了,也不会卡了。

起码,离丝杆远的那两根,没意义吧。看看叉车?

网友:
赶紧该吧。

网友:
升降放中间,下部上下结构改成螺旋升降机就可以了
你这个结构吃重超过20kg绝对会出现爬行现象,时间长了会有一愣一愣的那种动作还有噪音

网友:
滚珠丝杠的固定方式都是一端固定,另一定支撑的;看你这个结构,一端不知道如何固定的,另一端完全放开,这样丝杆在选择时会产生很大的晃动

网友:
结构是可行的,但丝杆及导向轴两端都需要固定,可以在两端的板上加工定位槽,直线轴承需要加长,注意平台板的加工精度

网友:
会不会卡死呢,要不试试齿轮齿条

网友:
做个两端对称可好?中间丝杠,左右两端都加托盘,

网友:
比较赞同前面几位大侠说的导轨滑块结构。这个卡住的可能性太大,还是不要冒险的好

网友:
不行,不要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丝杠好一点,你现在的情况相当于一个简支梁

两根丝杆做齿轮链接,皮带链接也可以

网友:
不建议这样用,这种结构会卡死

网友:
光杠、丝杠两端固定,中间板用直线轴承(最好配对使用)。控制好装配精度

网友:
首先说明一点,结构是可行的。见过这么用的。但是我自己的设计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对精度的要求太高。有些企业直接卖用四条导轨的液压推进。所以,建议慎重一些。

网友:
你这个机构让我想起misumi这个结构,看看可行不?http://cn.misumi-ec.com/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461.html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结构跟MISUMI的那个比还是有很多改进的地方的,MISUMI刚性好,楼主的丝杠小心失稳哦。

网友:
电机加同步带试试

网友:
装配不好的话很容易卡死

网友:
容易憋死

网友:
受力点太偏中心了,上下会不顺畅的,为什么不在平台下面加气缸呢?

网友:
选长一些的轴承,然后离丝杆远的两个不用的话是不是更好啊,光轴越多越不好安装啊。

网友:
感觉会出现卡死的情况,四杆的位置和丝杠布置有问题,会出现偏载。而且刚度感觉也不是很好,

网友:
向左加长工作台(图示的左),把目前的悬臂梁改为简支梁状态,如天平的结构。

网友:
我见过3D打印机就是这样的,只是没有导向柱

网友:
容易卡死吧,提高刚性

网友:
用一根或者俩根都是容易卡死的,要么用齿轮齿条,如果中途停顿的次数不多可以考虑用气缸

网友:
受力不均,要卡两根丝杆

网友:
真不靠谱

网友:
丝杠和光轴的直径是多少。平台的稳定性要求等等都不清楚。你这样发图大家也不好给出结论。导向越多装配要求越高,丝杠光轴刚性越好,整个机构运行越平稳。可行不可行很难说,要结合你自己的加工装配能力等等吧。整体上讲我觉得四个光轴不如换成一个直径较大的光轴。

网友:
把丝杆加粗,然后放在中间位置

网友(2018-02-07):
感觉容易卡死,机械菜鸟,看了评论,收益很大

网友:
表示这种会很难调,又容易卡死,建议光杆换滑轨滑块

网友:
丝杆很容易卡死

网友:
丝杆和光轴两端最好都固定,你这个单侧铰链,卡死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结构我之前做过,一模一样的,你要做的不卡死,比较顺滑,这个要注意几点。
1,加工精度要严格把 ...

四个衬套可以设计可调夹紧,这样绝对不会卡死.

网友:
理论上可行,两端一定要锁死

网友:
16kg负载很轻,应该问题不大。也可以用同步轮多接一个丝杆,安全系数大一点。

网友:
承重 我覺得還是考慮液壓,

网友:
摇摆摇摆 摇摆摇摆

网友:
结构确实不合理 ,低速不好说,速度快了肯定不行

网友:
就像社友说的会卡死的可能性比较大,既然用了滚珠丝杆还不如直接上直线模组

网友(2019-05-17):
受力不均,感觉要卡死

网友:
装配都有点难

网友:
垂直度不够会卡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