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环氧树脂和650聚酰胺树脂

楼主(2017-05-16):
          对于树脂的灌胶工艺不太了解,特来求助。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树脂与金属件的防浸水密封。
        e-44环氧树脂和650聚酰胺树脂按质量比1:1进行调胶,有的说在室温加催化剂长时间可以减小气泡产生,有的说在45度调胶,灌胶,然后加热到65度恒温保持。试过消泡剂,效果好像不明显。
       这个气泡和间隙怎样才可以消除,加入稀释剂会不会影响树脂的密封性能,另外这个灌胶工艺那种说法更可靠呢

网友:
室温可以。

网友:
要保证没有气泡,需要几个方面的配合:
①尽可能减小环氧树脂-固化剂体系的黏度,黏度越大,搅拌过程中越容易带入气体形成气泡。体系黏度越大,气泡越南消除。
②应当选择固化反应比较平稳,不会急剧反应放热的固化剂,这样可以避免因固化反应热量积累而形成气泡。
③可以选择使用涂料助剂(消泡剂、表面活性剂)或者真空脱泡的方式消除气泡。
④固化环氧树脂时及时移除反应产生的热量,使固化反应平稳进行。

网友:
1:1这个比例有问题吧,这个比例会很快固化并很热,固化快的强度变形都不好。

我常用的是5:1,混合后多静置会儿,十分钟吧

网友(2017-12-13):
你好,我最近也是在做关于环氧树脂的实验,固化时遇到些麻烦,能不能加个qq或者微信请教一下,QQ:346694442

网友(2025-03-02):
E44/650适合作为结构胶粘接,做灌封胶不太合适,粘度太大,换一种灌封胶,之前遇到的气泡、加热温度时间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
要高性价比就脱泡,要效果最好就脱泡+真空灌封,其次就是你灌胶设备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