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问题

楼主(2017-05-16):
图示轴承安装方式允许吗?

各位 这样用轴承方式正确吗?

各位 这样用轴承方式正确吗?

网友A:
最想想到的是 轴承不好拆卸啊

网友:
不允许的,这样轴承不能工作的,有很多问题,要考虑轴。建议看一下机械设计中关于轴承章节

网友:
内圈不能碰到轴套侧面

网友:
想当年我们老大叫我设计结构时,我就这样设计的,被批的那叫一个惨

网友:
能转吗?

网友(点评):
可能直接焊上去了。

网友:
内外圈同时接触端面,肯定不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轴承内外圈不要接触端面的,而且安装之后无法拆卸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想想到的是 轴承不好拆卸啊

谢谢!

网友:
得深挖洞。

网友B:
轴承是一半固定,一半转动。所以不能有共同的接触面。

网友:
毫无常识

网友:
一看就是基本功不扎实,轴承内圈是不能被摩擦的

网友:
不方便拆卸切内圈容易产生摩擦

网友C:
把内圈漏出来,然后做闷盖吧,不然轴承不好拆,或者不做闷盖,在端面上加螺纹孔,想拆的时候,用螺钉顶轴承外圈,但这种办法适合大的轴承(不知道这种办法合不合理,也会以前一个总工教我的)

网友(点评):
汗! 我們要拆的時候都是直接敲出來的!只不過注意一點 別用太大力

网友:
好像实习生设计的。

网友:
同学,你是刚出来的吧?

网友:
肯定不行啊,要是能工作也得有轴承异音。

网友:
这...不转啊

网友D:
如果这个轴承不需要转动、拆卸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个轴承不需要转动、拆卸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是一半固定,一半转动。所以不能有共同的接触面。

好的 谢谢指导

网友:
拆不了,然后也别转了

网友:
我想象不出来轴承怎么转

网友E:
1.轴承内圈不能接触端面,影响轴承转动;

2.轴承不便于更换,轴承座端面增加一个闷盖。

3.轴承没有轴向限位,应该是你这个图没画出来吧?

网友:
机械原理机械设计压根没学吧?

网友:
您大学的课听过吗,还是游戏四年?把设计手册好好看看吧。

网友:
肯定不可以 你这样既不好拆卸 也可能轴承不转 外圈和内圈不能同时接触一个面

网友:
问题很多

网友:
无法拆卸,内外圈同时贴紧端盖,有相对运动,磨损轴承内圈

网友:
见过这么个设计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外圈和箱体配合比较松,内圈和轴通过一个螺丝旋入轴内螺纹固定,拆了变速箱后轴承连轴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轴承内圈不能接触端面,影响轴承转动;

2.轴承不便于更换,轴承座端面增加一个闷盖。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内圈漏出来,然后做闷盖吧,不然轴承不好拆,或者不做闷盖,在端面上加螺纹孔,想拆的时候,用螺钉顶轴承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