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胶毛条切割

楼主(2017-05-16):
各位大侠,小弟想做一台卷毛条的工装,要把毛条均匀的卷在轴上,所以毛条要有固定长度,要一直工作,便于废料收料所以纸条不能切断,请问一下这种背胶毛条用什么方式能把毛条切开并且不切着纸条,或者市场上有这种设备还请告知,谢谢!!    要求  1:可以切任意角度
             2:保证切断毛条但不切到纸条
             3:切口2mm左右

背胶毛条

背胶毛条

切口2mm左右

切口2mm左右

纸条毛条分离

纸条毛条分离

楼主:
有什么设备吗

网友A:
可以考虑到位置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到位置剪断。

感谢回复
  之前有想到到位置剪断,但如果切口的角度比较大,那样毛条和轴粘合时悬在外边的长度就比较长,之前有两套丝杆模组配合轴旋转粘贴,剪断的话就是轴自由旋转粘贴,尾部粘贴的会不均匀,所以才想着分开进行

网友B:
楼主是想在轴上切吗?
至于不切断着纸条,那首先结构刚度要可靠,切得时候不能变形,然后在刀口位置增加垫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在轴上切吗?
至于不切断着纸条,那首先结构刚度要可靠,切得时候不能变形,然后在刀口位置增加垫 ...

感谢回复
    不是直接在轴上切开,是先把毛条切成一段一段的再连续的一个一个粘贴到轴上,就像标签那样分段的

网友C:
试一下是否可以用剥麻的方法———钝刀切纸,让毛条从背面破裂而剥开。

网友D:
不让把纸切断是为了回收,但是没有说不能有切痕。调整好刀的位置,出现点误差是不是问题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是否可以用剥麻的方法———钝刀切纸,让毛条从背面破裂而剥开。

感谢回复
    背面如何破裂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象老家那竹匠剖青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让把纸切断是为了回收,但是没有说不能有切痕。调整好刀的位置,出现点误差是不是问题也不大。

感谢回复    可以有切痕的,这个方案刚开始有想过,但切缝太小了,没有太好办法之前可以先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