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轮行程调节

楼主(2017-05-16):
这个偏心轮结构做往复升降运动,通过刻度盘哪里调节偏心轮的整体行程,这个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2266998   @老鹰   两位大大帮帮忙呗。

楼主:
在这上面怎么调节偏心轮的偏心量呢

网友:
应该是往复式的

网友A:
把那个偏心轮后面照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偏心轮后面照一张

能看到后面的话就不来这里问了

网友B:
这个图片,怎么看也是行程零蛋蛋啊。是不是调高低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怎么看也是行程零蛋蛋啊。是不是调高低的啊?

是调节高低的。

网友:
光看着硬琢磨,不如自己动手画个机构草图(不知道原理的话有难度啊哈),或画个三维模型,拨弄拨弄那根杆子就知道了。

看不见的部分,无非就是杆子和偏心轮的连接方式。这也就那么两三种。

顺着琢磨弄不明白,那就倒过来捉摸。

最后会发现,这偏心轮,好像就是超级结实几乎零磨损的连杆而已。

估计,这个调节,算是蛮频繁的,精度要求也高,上面的负载也很高,弄不好,负载物还可能有较大的震动。。。

琢磨不明白?多动手!看见什么就画什么。

顺便琢磨一下:

干嘛不用腰型孔?干嘛不用连杆?干嘛不用螺栓顶?

但愿我没猜错。。。

网友:
还得在偏心轮那边加装可调的结构性,如胀紧套,

网友:
应该是调节偏心轮旋转时的直径

网友:
轮子有可能是当调节数字时会左右移动。这样可以改变偏心量。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曲柄滑块四杆机构,通过调节曲柄的角位置来改变滑块的上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曲柄滑块四杆机构,通过调节曲柄的角位置来改变滑块的上下位置。

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曲柄滑块机构驱动光轴做升降运动,这个过程中光轴会有个上升的最高点吧?这个最高点在这里是可以调节的,怎么来实现。图上的这个机构通过调节那个黑色的连接件就可以实现,不知道里面应该是什么结构。

网友(点评):
就是偏心的距离大小

网友:
调节杆跟偏心轮肯定是转轴连接,通过这个位置的调整,然后改变凸轮的位置实现调整。左边算是个插销,拔出来就好

网友D:
应该是调节高低吧,你确定是做往复升降?

网友:
机械专业毕业2年了,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再看到这些感觉很亲切啊

网友:
调节偏心轮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调节高低吧,你确定是做往复升降?

偏心轮带着光轴做升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