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铆压未能呈倒勾

楼主(2017-05-16):
       端子料厚0.6,现在铆压时,翅膀在上刀的R角时不能顺R角弯过去。我的分析是料太厚,在R角的地方转不过去。但以前的客户中这料厚他们的是可以的。
       请各位大神看看端子翅膀应设计成什么样子?刀片钳口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善?谢谢!

网友A:
我们冲压模具中要形成倒钩都是需要直线端的

网友:
要有点预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冲压模具中要形成倒钩都是需要直线端的

也就是端子向上的两个翅膀做成垂直,而不是向外扒吗?我的分析也差不多,今天我改了结构,使下部的圆弧大一些,角度减小了,这样比较好转过去,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预压边是先做出一点倒勾的形状吗,不过在冲压板材的时候不好做吧。
今天我在端子外侧各加了一点倒角,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先试下

网友:
等你消息

网友:
试验成功了传授下经验

网友B:
LZ成功了说说经验。本人正准备做一台这种的压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成功了说说经验。本人正准备做一台这种的压线机

我们的机器是普通的冲床,对你有用的应该是端子的设计和刀片的结构吧。要是成功了定回来分享,而仁兄那边有什么关于端子翅膀的经验,也请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现在正在构想中,这个刀具打算用的是标准压线钳拆下来的刀具。

楼主:
现在已在改端子了,预计下周出结束,到时候回来分享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你那边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也请分享一下。

楼主(2017-06-15):
端子铆压呈倒勾,通过了几次试验,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在此简单总结一下,给后来的人一点经验。
     1、端子两侧加了倒角,试压后未能呈倒勾。分析了原因仍然是因为板料太厚(0.6mm),可能在刀片上再下功夫。
     2、端子翅膀圆弧不宜太小,以线材能直接放到底为宜。线材卡在中间,包笼时翅膀受中间压力,更不好进。
     3、端子翅膀内侧加两道突起,能有效的增加端子拉力。原来70N,加了突起能达到120N以上。

由于后来说服了客户,只管控端子拉力。后面将翅膀圆弧加大,两侧加了突起。这个案子就算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