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精度提升方法

楼主(2017-05-16):
  一、误差合成法消除机床自身的误差是保证工件最终加工精度最为主要的方法。误差合成法,要求测量出机床各轴的各项原始误差。激光干涉仪因具有测量精度高、使用灵活等特点,是现在机床精度主要的检测仪器。

  二、误差补偿法误差补偿法是人为地制造一种误差,去抵消工艺系统固有的原始误差,或者利用一种原始误差去抵消另一种原始误差,从而达到提高工件加工精度的目的。通常通过减小机床间隙,提高机床刚度,采用预加载荷,使有关配合产生预紧力,而消除间隙影响。还可以提高工件和刀具的刚度减小刀具、工件的悬伸长度,以提高工艺系统的刚度。还可以采用合理的装夹方式和加工方式,减小切削力及其变化,合理地选择刀具材料,增大前角和主偏角,以及对工件材料进行合理的热处理以改善材料地加工性能等几种方法。

  三、直接减少原始误差法直接减少原始误差法是指在查明影响加工精度的主要原始误差因素之后,设法对其直接进行消除或减少。比如机床在长时间使用后,由于自然磨损造成的传动系统定位失准、反向间隙等。

  四、误差平均法误差平均法是利用有密切联系的表面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相互修正,或者利用互为基准进行加工,以达到消除加工误差的目的。

  五、误差转移法误差转移法的实质是转移工艺系统的集合误差、受力变形及热变形等引起的综合误差。如机床进行一些孔类加工,工件的同轴度不是靠机床主轴回转精度来保证的,而是靠夹具保证,当机床主轴与工件采用浮动连接以后,机床主轴的原始误差就不再影响加工精度,而转移到夹具来保证加工精度。

  六、误差分组法在机床加工中,由于工序毛坯误差的存在,造成了本工序的加工误差。

       根据以上精度检测的方法进行机床相关部位的调整,可以达到机床各种精度提高的目的,不会出现,工件精度不稳定,达不到高精度的现象,甚至可以通过改进调整使现有的机床精度提升更高的一个档次。

网友:
solidworks现在好像有了公差检查这块。

网友A:
还有一点就是无关的,但又非常重要:定人操机,实现的加工精度可提高一到二档。

网友B:
感谢大侠分享,另外机床保养阶段也对精度有莫大的关系啊

网友C:
说起容易做起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就是无关的,但又非常重要:定人操机,实现的加工精度可提高一到二档。

是的,定人操机是很好,但是现在的老板不同意啊,这个机床没有活就要去别的机床干,不管你会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侠分享,另外机床保养阶段也对精度有莫大的关系啊

精度要求不高的机床可以不用考虑太多,但是精度要求高的机床就需要方方面面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起容易做起难。

有点难,需要的不光是人力,物力,还需要时间

网友D(2017-07-25):
还有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温度

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