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计算蜗杆齿厚上下偏差?

楼主(2017-05-16):
大家好!单位车床师傅需要蜗杆齿厚的上下偏差,小弟懵懵懂懂的请教大家:
1、这个齿厚公差(上下偏差值))一般用什么软件来做?我用迈迪,只有齿厚公差而无上下偏差,查手册发现计算很复杂。。。
2、对于蜗杆的图例样本,我查阅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其标有法向齿厚(上下偏差值);查阅机械传动设计手册,其同时标有轴向、法向的齿厚上下偏差值;查阅齿轮传动设计手册(第2版),则干脆未标此项。唉,不知哪个更准确。。。
3、我到底该怎样来计算它?谢谢!谢谢!

网友:
蜗杆齿厚上偏差=最小法向侧隙(查表)/cosa(齿形角)+制造误差补偿(查表)

网友:
法向,轴向的都有。看你的设计要求。齿厚的公差: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客户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那你根据使用要求来定义就好了。客户的你问一下客户。

网友:
蜗杆的上、下偏差表示蜗杆的精度,要根据蜗杆的使用场合对精度的要求选择,一般传动用的蜗杆选择8级精度就可以了,但用于分度的蜗杆精度就要求较高了,比如分度头里的蜗杆和滚齿机的蜗杆精度就要在6级以上才可以。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解决!只是希望能有比较快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