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节流阀在提升制动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7-05-16):
        单向节流阀是一个很常见原理很简单价格也很便宜的液压控制阀。每一个做液压系统设计的人应该都会用到这种控制阀。
        单向节流阀虽然原理简单但是它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控制阀。下面讲一个单向节流阀在绞车类型液压系统里面制动系统的应用。

        如图所示:在制动器液压缸油路中装有单向节流阀A。图示是一种用法,一般在这种系统中有两种用法
        图中的装法是使制动器油缸进油时起阻尼作用。
当液压马达转动提升重物时,液压泵来油通过节流阀进入制动油缸保证液压马达在具有一定扭矩后制动器才打开,避免重物在空中起升时产生滑降现象。但由于制动器打开滞后导致制动器磨损比较严重。当液压马达停止工作时制动器液压缸油经单向阀回油,制动器在弹簧力作用下迅速制动。
从而防止重物带动液压马达反转,保证安全。
        另一种装法是单向节流阀使制动器油缸回油阻尼,只要将图中所示的单向阀换成相反方向即可。这种安装方法制动器打开迅速对减少制动器磨损有利
。但制动滞后,容易产生溜车现象。
        在制动器燕刚回路中有的系统也可以不安装单向节流阀,这样在制动器打开和制动时都比较迅速在实际使用中也是安全可靠的。

        补充:今天处理了一个单向节流阀速度不稳定的问题:油缸回路回油节流,调整好阀开度后油缸能够以稳定速度运行一段时间,但是之后速度会变得很慢,连续几次调节都是这样。更换新阀后解决,各位坛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百思不得解,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管式还是板式?好机会楼主为啥不自己拆解一下。
1,阀芯里面有异物,拆开洗洗。
2,阀芯坏了。

网友:
遇到叠加式单向节流阀出现过上述情况,拆开后发现调整节流开口的滑阀芯断了,这样造成了滑阀堵住了油路

网友:
单向节流阀在我们气动系统中也是经常使用的,调节气路的速度精度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式还是板式?好机会楼主为啥不自己拆解一下。
1,阀芯里面有异物,拆开洗洗。
2,阀芯坏了。

这次是时间不允许,再有机会把拆解照片给大家分享!

网友:
学习了,实验室里面做耐压实验的手动试压泵里面就有类似这种单向阀

网友:
确定是阀的问题,不是维修的时候看到妹子走神造成的?

网友:
应该用顺序阀的地方用单节,设计有问题。

网友(2018-02-28):
液压缸启动时候的单向节流可以设计在液压缸上, 老外采用最高方案,感觉效果特好,运用活塞导环向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