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1.2mm的板子做衣柜,焊接内部隔板时造成板材背面(柜子外面)有焊疤,

楼主(2017-05-17):
如图所示,在1.2的板子上面对接焊接,背面造成的焊疤,我们处理成这样,完全没有达到该板材拉丝的效果,请问这个应该怎么处理,能恢复成板材拉丝的本色跟纹路?,跪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流小点,焊接后先用砂布打磨,后拉丝。强度无特别要求,可以给用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小点,焊接后先用砂布打磨,后拉丝。强度无特别要求,可以给用碰焊。

请问用砂布打磨是用百洁布吗?,拉丝是用什么拉丝?多少目的呢?我先用酸将氧化的颜色去掉,然后用百洁布顺着纹路上下摸,但是出来还是有点翻亮~

网友:
只要是酸洗  就会出现色差  不管是强酸还是弱酸 只不过弱酸清洗后色差要好于强酸而已  至于拉丝 我不了解  我们只是代理欧洲环保的不锈钢酸洗钝化产品  想通过酸洗达到要求  估计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