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能倒着安装吗

楼主(2017-05-17):
        如图这种直线导轨能倒着安装吗,就是让滑块朝下,承受竖直向下的拉力

网友:
没有问题啊!经常这么用的。

楼主:
好的,知道了,刚才百度了下,滚珠导轨是滚珠受力,和滑轨上表面没关系,那就拉压力都一样了

网友:
不承受垂直载荷可以。

网友(点评):
承受垂直载荷一样可以

网友(点评):
但这样定位要用可靠

网友:
要我担心的话,也就是买低等级的螺丝装上去,再来大负载,没多久螺丝断掉,滑动件掉下来。

买螺丝都死抠门省那点钱的,见过不少了。

网友:
能 上银有安装位置 代号

网友:
随心所欲,就是这个耐用

网友:
可以的 完全沒問題

网友:
可以,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