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床走刀进给量

楼主(2017-05-17):
本人是一个机械加工外行,但现在又接触生产,想了解一下,多大的孔,用多少转速,多少进给量,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公式套用。

网友:
什么材料?什么钻头?什么机床?
摇臂钻上一般会有常用材料的切削用量表,初学者可以参考这个表。

网友:
机械加工常用八大计算公式

一:切削线速度:
V=πDN/1000
 N=rpm(主轴转数)
D=¢mm(切削直径)
V=M/min
π=3.14

二:切削动力:
KW=(Ks×V×d×f)÷(6000×λ)
W=Kw(切削动力)
f=进刀量(mm/rev)
d=切削深度(mm)
λ=0.7~0.85(机械效率)

 三:切削阻抗:
P=Ks×q
 P=KG
 Ks=kg/平方mm
 q=f×d[切削面积〔平方mm〕]

 四:切削扭力:
T=P×(D/2)
T=kg-m
 D=¢mm(切削直径)

 五:进刀速度与进刀量:
Vf=N×f
Vf=进刀速度(mm/min)
N=rpm(主轴转数)
f=进刀量(mm/rev)

 六:钻孔时间:
T=L/Nf=πDL/1000Vf
T=钻孔时间(min)
 D=¢mm(钻头直径)
L=钻孔深度(mm)
 V=M/min
 f=进刀量(mm/rev)

 七:刀尖圆弧半径补偿 :
Z=r(1-tanθ/2)
 X=Ztanθ
Z=Z向补正值
X=X向补正值
r=刀尖圆弧半径
θ=斜线夹角

八:工作台进给量:
Vf=fz×Z×n
Vf=工作台进给量(mm/min)
 fz=每齿进给量(mm/t)
 Z=铣刀齿数
n=铣刀转数

网友:
高速钢钻孔的切削速度可以按照20m左右计算,进给0.1mm左右吧,但是也需要看实际的情况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