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角斜边上钻孔

楼主(2017-05-17):
请问各位大神   该怎么加工!

网友A:
详细一点呗,六角斜边是啥意思,孔垂直加工面吗?  通孔还是盲孔,要看的东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一点呗,六角斜边是啥意思,孔垂直加工面吗?  通孔还是盲孔,要看的东西很多

就这个

网友B:
有批量,做钻模
无批量,打磨出一个小平面再钻

网友A:
如果是台钻,没数量,磨个平底的钻头,侧刃倒角,先一点点踩个平台,再正常钻;手电钻那就楼上,

网友C:
这个要做专业夹具,相关资料发给你,你自己设计一下,很简单的
六方类零件上钻斜孔的夹具:一种在六方类零件上钻斜孔的夹具,其特征在于:包括与工作平台固定的底座(1),
底座(1)上设有支座(2),支座(2)上设有工作缺口(3),工作缺口(3)两侧的支座(2)上设
有滑槽(4),工作缺口(3)一侧的滑槽(4)中设有钻模板(5),钻模板(5)上设有导向孔(6);
工作缺口(3)另一侧的滑槽(4)中设有活动压板(7),设有活动压板(7)的滑槽(4)外设有
限位板(8),限位板(8)上设有压紧螺钉(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做专业夹具,相关资料发给你,你自己设计一下,很简单的
六方类零件上钻斜孔的夹具:一种在六方类零 ...

我现在用的就是一有导向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台钻,没数量,磨个平底的钻头,侧刃倒角,先一点点踩个平台,再正常钻;手电钻那就楼上,

300件  我做的是有导向孔  然后跟导向孔往下钻  工装的硬度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批量,做钻模
无批量,打磨出一个小平面再钻

请问 做什么样的 钻模!

网友(点评):
当然是内六方的 然后铣出来一个平面

网友:
斜面一定要用铣刀铣个平面的,硬质合金铣刀为首选,因为刚性好,然后再使用钻头钻孔,最好也是合金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做专业夹具,相关资料发给你,你自己设计一下,很简单的
六方类零件上钻斜孔的夹具:一种在六方类零 ...

可以发份给我吗  想见识下  ygyi4768@sina.com 谢谢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机床?
这个产品不光是涉及工装,机床和刀具也要考虑到。楼主把之前的工装和刀具也贴一下照片。这样说起来更清楚。

网友:
就300个么,键槽铣刀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