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圆柱和平面之间怎么确定相互位置?

楼主(2017-05-17):
螺栓下面是矩形管,我想确定螺栓的位置,我通过螺栓建立了一个基准轴,想用基准轴确定和方管各面的距离,从而来定位螺栓的焊接位置,但是没有成功。什么样的方法最简单?谢谢!

网友:
定义螺栓三维草图位置即可,点开螺栓特征,有个三维点,定义点位置就好。

网友:
用螺栓的面基准来定位,最好!

网友:
就是模型设计树种的原始基准面来定位

网友:
定位中间吗,用宽度配合啊

网友(点评):
圆柱面怎么和矩形管面配合?只有相切的选择。

网友(点评):
宽度配合,能看清楚汉字吗

网友:
应该都是可以的啊,简单的资料上传一个

网友(点评):
下载看了,和我提的问题没有任何联系,还是谢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资料太简单了,SW我也不是很熟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