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2crmo圆钢料外圆车刀,不断屑

楼主(2017-05-17):
怎么磨能断屑,走刀不能快了,吃刀量6mm左右。

网友A:
楼主用的手磨刀?刀具照片拍一下,
另外断不断屑,卷屑形状,跟切削速度也有很大关系,数据也要提供一下。还有目前的走刀是多少?

楼主:
是手磨的,厂里几个师傅都磨了都不断,进给0.5了还是不行。160料转速180

网友:
那还是断屑槽没有磨好,印象里42CrMO调质料都不是很难断屑的,

试下将断屑槽磨成前窄后宽,前浅后深的形状,

即利用砂轮角的自然弧形刃磨,形状类似月牙形
这种断屑槽基本上没有碰到不断的

楼主:
先谢谢了,一会儿试磨下

网友:
压板上前刀面加块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手磨刀?刀具照片拍一下,
另外断不断屑,卷屑形状,跟切削速度也有很大关系,数据也要提供一下。 ...

这是我磨的,我磨刀不熟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磨的,我磨刀不熟练

试下把卷屑槽磨成图中红线状,或是把槽R磨得再小一点。

另外楼主走刀量是多少?换成75度刀,走刀可以加快一点。也不容易爆刀。

刚刚没看到楼主前面给的走刀和转速,参数基本没问题(如果余量大,可以降一点转速,加吃刀量),在刀具再改一改。

网友:
我以前常用的槽形

网友:
磨刀确实是个技术活儿啊

网友B:
刀尖磨钝一点,加工时进给速度快点,转速再快点吧

网友:
240r/min   0.25mm/r
这种材料不断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尖磨钝一点,加工时进给速度快点,转速再快点吧

转速再提刀瞬间都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再提刀瞬间都烧了

看看刀具样本中关于断削的那一段,山特维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