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氏锥度刀柄,还需要多大的拉紧力?

楼主(2017-05-17):
如题,关于莫氏锥度刀柄,还需要多大的拉紧力来拉住刀?哪里可以查到呢?

网友A:
高速机没键的就是靠拉紧力,低速的都有键主要是键卡;拉力值还真是不好说,应该查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机没键的就是靠拉紧力,低速的都有键主要是键卡;拉力值还真是不好说,应该查不到的

主要是设计手动换刀机构的时候用到,现在不知道 好纠结呀

网友B:
莫氏锥度,很有意思的角度,不需要增加什么拉紧力,它的角度具有自锁功能。
详细内容自己百度一下 莫氏锥度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氏锥度,很有意思的角度,不需要增加什么拉紧力,它的角度具有自锁功能。
详细内容自己百度一下 莫氏锥 ...

好的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