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涂层材料,能让钢板在200°c温度下耐腐蚀

楼主(2017-05-17):
       最近公司生产一种产品,要求在150度温度的蒸笼里面8个小时(有水蒸气),下面的模台用的全是Q235的钢板和型钢,8个小时后模具和模台上面一层铁锈,几次下来表面就修饰严重了,请问上面做什么处理可以防止生锈?(工件比较大,热处理是不行了)

网友:
铁氟龙镀层

网友A:
一种感光变色彩色涂层钢板,包括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包括正面与背面,在所述基板的正面与背面均设有化学涂层,位于基板正面的化学涂层表面设有底漆层,该底漆层表面设有感光变色材料层,位于基板背面的化学涂层表面设有耐腐蚀涂料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感光变色彩色涂层钢板,包括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包括正面与背面,在所述基板的正面与背面均设有 ...

能给点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
楼主可以使用热喷涂HVAF喷涂工艺在表面制备一层防腐耐磨的碳化钨涂层,碳化钨涂层在550℃以下具有良好的耐磨耐腐蚀功能。尤其是抗空泡冲击腐蚀。

网友(2018-01-18):
你好!我是做塑胶原料的,有需要资料或原料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微信 13322617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