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问题

楼主(2017-05-17):
气缸运动是不是都是是满行程运动的,如果现在用气缸水平推送一物体,没到行程就把物体限位住,气缸会不会无法继续推送而憋气损坏?

网友A:
怎麼會了?有些氣缸比如滑臺氣缸本身就帶螺絲限位油壓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會了?有些氣缸比如滑臺氣缸本身就帶螺絲限位油壓限位。

我的意思是气缸没运到行程就不让它继续运动了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用于限位的气缸,行程到没到位有什么区别?

网友:
气缸是通过一定的气压推动气缸杆运动的,在任何工作状态,气缸杆都承受着气体压力。单向滑动位置的推力是相同的,结构细部的区别对推力影响较小,一般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用于限位的气缸,行程到没到位有什么区别?

我就是想问一下气缸使用的时候不用满行程可以的吗,比方说用一般行程

网友(点评):
可以的, 一般选择行程的时候都会大10-20mm; 不会用两头部分的行程.

网友(点评):
氣缸定位精度不行,都是選定比運行行程長一點的氣缸,再來做可調節的限位結構來進行精定位,所以,氣缸一般都是不滿行程運轉的!

网友C:
比如100的行程行至50的位置工件到位,死限位完全可以!我大多数情况下气缸都不满行程用,都做缓冲、限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问一下气缸使用的时候不用满行程可以的吗,比方说用一般行程

No problem!

网友:
不会的,它没没那么脆弱,因为气缸伸缩端精度差,我们都是做硬限位挡住的,放心大胆的去用吧

网友:
用气缸的人要学会设置限位装置。

网友:
那楼主对油缸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没问题,放心的用。

网友:
反过来想,如果所有的气缸都满行程,那用气缸做夹紧作用,怎么办?

网友:
磁性开关限位

网友:
只要气压不爆表,移动速度不过快,你怎么玩都可以。

网友:
磁开关功能不是限位,而是到位信号,限位必须是机械硬限位,速度快、冲击大情况下还要加缓冲。

补充内容 (2017-5-18 15:05):
到位信号是给程序用的,就是告诉PLC我到位了,后续执行元件的动作可以开始执行了

网友(点评):
给到位信号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没到行程就把物体限位住”,气缸就应该这么用。
“气缸无法继续推送而憋气”,就会有持续的静态压力输出,不会坏的,这是气缸的优点,电动推杆就不行了。

满行程用,气缸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100的行程行至50的位置工件到位,死限位完全可以!我大多数情况下气缸都不满行程用,都做缓冲、限位!

那请问油缸是不是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100的行程行至50的位置工件到位,死限位完全可以!我大多数情况下气缸都不满行程用,都做缓冲、限位!

那油缸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点评):
油缸的力气可就大多了,电机是不是也会受影响啊,液压站和空压机不太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油缸是不是也一样?

油缸满行程用的就更少了,限位强度够就可以!

网友:
没问题的,和油缸意思差不多,可以限位。

网友D:
就像20楼说的,满行程用,气缸反而容易坏。

为什么?一般雨伞的伸缩杆子或拉杆箱的杆子断,都是拉长后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像20楼说的,满行程用,气缸反而容易坏。

为什么?一般雨伞的伸缩杆子或拉杆箱的杆子断,都是拉长后的 ...

如果没加限位呢?比方说我要把一物体直接平推100mm,那气缸是不是就选行程100的,还是怎么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没加限位呢?比方说我要把一物体直接平推100mm,那气缸是不是就选行程100的,还是怎么选?

如果你定位精度不高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定位精度不高也是可以的!

这样是不是对气缸损坏较大,还有没有其它类似的机构代替?

网友:
可以的,如果对行程有精度要求,精度定位一般都是要加硬限位的,如果电磁阀不换向,力会一直保持,但是不用担心会把气缸憋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对气缸损坏较大,还有没有其它类似的机构代替?

一般气缸都带气缓冲或者缓冲垫不用担心气缸坏!

网友:
第一次听说气缸还会憋坏的

网友(2024-01-27):
磁耦合式气缸不建议在中间限位,磁芯会脱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