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行星减速机背隙的问题

楼主(2017-05-17):
一般市面上的行星减速机背隙是3-7分;图片里是百度查的背隙的定义,那我就想问一下,假如我减速比是25比的,将输入轴固定,那我输出轴的背隙是不是(3-7分)的25分之一?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将输出端固定,输入端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使输入端产生额定扭矩+-2%扭矩时,减速机输入端有一个微小的角位移,此角位移就是回程间隙.单位是"弧分arcmin",就是一度的六十分之一。

网友:
为什么我看到的国标是+-3%

网友:
1,图片解释的很清楚了。
2,和减速比没关系。

网友A:
不是这么理解的。你也别纠结那个概念了,厂家标3-7分,指的就是固定输入端,输出端顺逆时针能转动的角度是3-7分。你去查行星的选型手册,传动级数相同,背隙是一样的,跟减速比大小无关。只是传动级数越大,误差累计叠加,背隙就越大。

网友:
按标准来,有标准才有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么理解的。你也别纠结那个概念了,厂家标3-7分,指的就是固定输入端,输出端顺逆时针能转动的角度是3 ...

也就是说,输入端输出端,不管哪头固定,两者之间的活动余量是一定的,所以输入端的回程间隙也就是输出端的回程间隙

网友(2018-08-22):
"行星减速机的回程间隙问题"

你好,一般是将行星减速机输入端固定,再使用专用工具按照该减速机标注额定扭矩的+-2%使输出端按照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所产生一个微小的角位移,此角位移就是回程间隙.单位是"弧分arcmin",就是一度的六十分之一(一般我们检测出4个点,取最大值来标注减速机的背隙值.供大家参考.

网友(2019-05-06):
你们说的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