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机转子磨损,自行修复,堆焊厚度多少合适?

楼主(2017-05-17):
破碎机转子磨损,自行修复,堆焊厚度多少合适?

补充内容 (2017-5-18 11:00):
507打底,堆耐磨覆层,堆焊约10mm,运行48小时出现脱落(包括打底部分)

网友:
堆焊修复主要是要找对合适的焊丝,焊接时的坡口打磨等,堆厚了到没事,反正焊完是要打磨的

网友:
能大则大,不能大起码20以上

网友:
能大则大,不能大起码15以上

网友:
主要是焊接工艺,厚度次之,根据磨损情况定。

网友:
打磨平整后不出现黑皮即可

网友:
看磨损情况,还有你破碎机的转速,原始尺寸,堆的不合理,影响动平衡。

网友:
碳钢焊条回复原状,耐磨焊条挂面。。。

网友A:
850立轴破转子部件,上下面板堆焊,焊条D667,厚度5mm,堆焊硬度大于等于48HRC,焊后做转子净平衡。
红色箭头处为堆焊处;
反击破没做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0立轴破转子部件,上下面板堆焊,焊条D667,厚度5mm,堆焊硬度大于等于48HRC,焊后做转子净平衡。
红色 ...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是  刚运行48小时就脱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是  刚运行48小时就脱落

 什么设备,堆焊到哪个零件上(具体点),其他耐磨件的使用寿命,运行48小时脱落,怎么确定的,脱落层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堆焊到哪个零件上(具体点),其他耐磨件的使用寿命,运行48小时脱落,怎么确定的,脱落层什 ...

1、1616型锤式式砂页破碎机,台产600-800吨,锤盘材质16Mn
2、主要是锤盘磨损,堆焊在两侧及端头部位
3、每运行8个小时内部检查一次,两天后发现局部脱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616型锤式式砂页破碎机,台产600-800吨,锤盘材质16Mn
2、主要是锤盘磨损,堆焊在两侧及端头部位
3 ...

锤破不熟悉,你可以加些QQ群,特别是机修类的群,里面很多都是一线机修安装等,希望下次能给你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锤破不熟悉,你可以加些QQ群,特别是机修类的群,里面很多都是一线机修安装等,希望下次能给你帮助。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做激光熔覆,结合强度绝对高,而且可以根据需要熔覆高硬度耐磨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