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链条推动平台

楼主(2017-05-17):
见过一种拖动平台的方式
两个链轮,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一根环形链条
被拖动部分装有一截链轮展开的齿条
链轮转动带动链条环形运动
被拖动部分的链形齿条咬合链条,被链条拖动
疑问:
链形齿条在链轮处岂不是牙顶牙
链形齿条在链条中部时会不会因为链条松而脱开

网友:
一般都要装在异形链板上,或者是销轴上。

网友:
人家既然这么用了肯定有解决的办法,但看楼主描述也得不出什么结论。

网友:
特殊结构,可以拆开看看啊,动手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们用的是双耳内弯滚子链

网友:
疑问的现象应该不会出现,里面肯定是有涨紧机构

网友A:
是不是说的这种链条?

网友(点评):
第一次见!这也行!牛!为什么要这样传动?请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差不多应该就是这样的,弓起来的那段链条是靠链条下面托起来的吗?硬摩擦?

网友(点评):
上面有滚轮,对下面链条起支撑导向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的这种链条?

有点看不懂,这种结构是不是链条转动带动旁边的长链移动,类似与齿轮齿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懂,这种结构是不是链条转动带动旁边的长链移动,类似与齿轮齿条吗?

分析得非常对。

网友:
楼主说的是拉链式链条吧。可以搜下椿本,日本产的ZIP CHAIN标件,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这种链条有很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