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滤油机转鼓怎么加工,现在总装后震动大

楼主(2017-05-17):
立式滤油机转鼓怎么加工,现在总装后震动大。

谢谢。

网友:
和洗衣机甩桶一个意思,一是你整体结构有问题,二是你动平衡没做好。

网友:
转鼓要做动平衡,动平衡不好就会震动。

网友:
加工只是一方面吧,重要的是装配工艺

网友:
自己用的话,中间加一块过渡连接法兰,用来调整,

网友:
你们什么公司,我正在满世界找滤油机

网友:
应该是动平衡没有做好吧。

网友:
高速旋转的转鼓就像一个振动器,加之液体随振动而偏激,最终使液固共振。虽有外护体的保护不致出现危险,也会使内脏机件大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