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排气节流阀、近进气节流阀、调速阀的问题

楼主(2017-05-17):
       一直以为所谓排气节流是用一个调速阀装到气缸的排气口,通过调小进气量,控制气缸回收的速度(其实也说不通)今天偶然知道原来这三个阀都是各不相同,找了挺长时间的资料也没看太懂,还请群里的朋友们点我一下,什么气缸一般用排气节流,平稳无爬升什么的也知道,我的问题:1、排气节流阀、进气节流阀是不是三个各不相同的阀;2、排气节流原理网上说在气缸和压缩机之间控制流量,难道排气节流自成回路?3、我理解排气节流是是通过流量控制速度的,调小后气缸输出力会不会收影响?4、既然最终目的是调速,调速阀能不能代替排气节流阀?

网友A:
看阀的简图就知道了 顾名思义,排气节流阀就是出气的时候调速,进气不调速

网友B:
这类问题论坛问了很多次了,你可以去搜搜了解更多
你的问题1,气动没有调速阀,就是只有节流阀,分进气和排气;2.看节流阀的简图你就明白;3. 节流阀不改变输出力;4. 看回答1

网友:
3楼正解,我就不多说了,此类问题不是疑难杂症,可根据基础知识解决~

网友C:
3楼正解,搞不懂可以找厂家问问啊,解的远比你想的要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阀的简图就知道了 顾名思义,排气节流阀就是出气的时候调速,进气不调速

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一个气缸的两个接口同时安装排气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问题论坛问了很多次了,你可以去搜搜了解更多
你的问题1,气动没有调速阀,就是只有节流阀,分进气和 ...

首先谢谢,看了你的简图,有些明白了,我在去查查资料夯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搞不懂可以找厂家问问啊,解的远比你想的要详细,

恩,今天在不懂明天联系SM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一个气缸的两个接口同时安装排气节流阀?

嗯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问题论坛问了很多次了,你可以去搜搜了解更多
你的问题1,气动没有调速阀,就是只有节流阀,分进气和 ...

给你一个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一个气缸的两个接口同时安装排气节流阀?

平时很多气缸两个气管口直接接两个调节阀和这个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时很多气缸两个气管口直接接两个调节阀和这个不一样

不是上面有位朋友说,气路没有单纯的调节阀吗。。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上面有位朋友说,气路没有单纯的调节阀吗。。乱了

把气缸拆一两次就知道了,有些气缸结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