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G11H20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7-05-17):
请教大虾们,G11H20是什么材料?相当于国标的哪个

网友:
我只知道是耐热合金钢。你往这方面找可能有路子。

网友:
查SAE J431其G3000对应的有G10H18和G11H18,其G10H18相当于我国标准HT200,其G11H18只能介于HT200和HT250之间。
G9H12 G1800 108 15.7 124 18.0
G9H17 G2500 175 25 153 22.2 170 24.6
G10H18 G3000 200 30 180 26.1 198 28.7
G11H18 G3000 225 30 198 28.7 217 31.5
G11H20 G3500 250 35 220 31.9 239 34.7
G12H21 G4000 275 40 252 36.5 272 39.4
G13H19 G4000 275 40 247 35.8 268 38.9
G7H16 c G1800 h(6)
可以到http://www.doc88.com/p-4744136846398.html下载。

网友A:
道客巴巴没积分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客巴巴没积分下载

非常感谢

网友:
此乃美国灰铁标准~j431_200012(美国灰铁标准)

网友:
美国牌号,铸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