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Kg移动料框保证1mm定位精度,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楼主(2017-05-18):
此项目为一个用机械手搬运齿轮给机床加工
方案如下
1.先做一个固定升降平台.
2.齿轮内孔套在法兰轴内,法兰轴固定移动料框 。
3.由人将移动料框推到固定升降台内。
4.通过升降机将蓝色底板端起来,蓝色底板将齿轮一起带起,同时齿轮内孔继续在法兰轴内,逐层升起。
5.这样保证齿轮位置坐标每次都是固定,机械手有了固定的坐标参数,就用三抓夹具抓取齿轮到机床相关位置加工.

移动料框外形为 950mm×800mm×900mm
实际升降高度为750mm
每个料款放满齿轮总重量约为500Kg

  现在如何保证 人推移动料框 X Y两个方向相对固定升降台的定位精度为±1mm内  如果超过这个公差范围机械手可能抓取不到 有看过AGV小车定位
有V型槽 有两个定位插销定位方式等等。请问大侠门还有哪种方式定位简单可靠!

网友:
AGV小车成本是不是高了点啊,下边的定位方式考虑过用伺服电机定位吗?

网友(点评):
手推车,车内部之间的尺寸和公差可以加工后保证!

网友:
抓取机构加CCD定位不行吗?

网友(点评):
考虑过CCD但怕不稳定,环境也不太好所以考虑还是机械式的定位!

网友:
下面是传送带吧?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传送带两侧做导向的轨道限制一个自由度,停止位前侧安装气缸做限位挡块限制另一个自由度?

网友:
机械式的定位

网友:
用V形槽干扰少些。

网友:
你移动的位置是两个点,还是多个点?要么采用气缸加硬限位保证精度,要么用电机带动。

网友:
法兰轴的顶端有倒角,能否用来帮助定位?
机械手的中心能否是柔性的?这样可以适应齿轮的位置公差。

网友(点评):
三抓打开之后是可以容许一定的误差,但是各个齿轮的相对位置公差太大会累积,所以必须要移动料框整体保持一定精度!

网友:
机械定位,先推进去,然后锁死。

网友:
用行程开关,哈哈~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放入机床内是通过啥?

视觉+七轴取件。可忽略AGV送件误差。

网友(点评):
光线和环境不太好再加上从稳定行考虑所以没有用视觉。

网友:
送料方向线体两侧加导向条,底板上安装滚动轴承,控制好侧向间隙;前进方向加机械限位,和出去方向加止退装置。ok

网友:
可以参考SMT料车在贴片机里的定位方式

网友(点评):
如果有视频链接就更好了.

网友:
侧边用动力(电机加机构或液压缸)推靠,另一侧和前端为基准(或另一侧边用圆柱加v槽,V槽在小车上,圆柱在固定座上)。另底部加弹性销(带气缸),判断是否在要求的位置上。

网友:
E:\

供参考

供参考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从图片看了大概!如果能在具体说一下定位原理那就更好!

网友:
不是视觉不稳定,是怕花钱吧,哈哈

网友(点评):
瞎说啥实话。

网友:
更倾向于采用气缸加硬限位保证精度。

网友(2024-12-19):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简单可靠